关于15.7设置问题?忘高手指点,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07-04):
为什么我用的15.7版本的 allegro软件在设置好的BGA区域里的线距对差分不起作用。

网友:
是不是加了BGA设置??

加了下图的这个设置??

网友:
忘了,,你是15.7的,,那个好像在天平里设置的版栖!!你看一下你的BGA限制区设置里面,差分对的设好了没有!!

楼主:
就是设置好间距的差分走进BGA区域里有报间距DRC错误。16.3的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很纳闷。不知所措啊。急需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