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请问下,我用orcad Capture软件,选择了 A/D那项,我根据HANDBOOK,采用BOTTOM-UP画了一个原理图。但生成BOM时,或者导入PCB时却没有UP的SCH的元件内容,还有up图不能放探针仿真。为什么呢?

楼主:
晕,就没人帮忙解决下,帮助新人吗

楼主:
唉,连个会的人都没

网友A:
參考檔案  (我有修改你的電路圖)
另外建議命名不要用中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檔案  (我有修改你的電路圖)
另外建議命名不要用中文字

版主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您发过来的文件的确可以用。可是是UP-BOTTOM,而不是BONTTOM-UP

网友A:
畫電路圖可以是 UP-BOTTOM 或是 BONTTOM-UP 的方式。
仿真卻只能用 UP-BOTTOM 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電路圖可以是 UP-BOTTOM 或是 BONTTOM-UP 的方式。
仿真卻只能用 UP-BOTTOM 的方式。

噢!原来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