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05):
下图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在摆放元件的时候出现的,每次一摆放就这样,然后就退出allegro界面了

网友A:
    运行一下 数据库检查,再另存试试!

楼主: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下 数据库检查,再另存试试!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我是摆放原件的时候,按下tab键就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摆放原件的时候,按下tab键就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你用的软件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如果是盗版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咨询了一下买软件的,是这么说的

网友:
    重新安装试试看.

网友:
    重装是正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软件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如果是盗版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咨询了一下买软件的,是这么说的

    盗版的。。。。。。。。。那用得起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版的。。。。。。。。。那用得起正版

那应该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装一下或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