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安装PADS2009出现这问题导致安装到50%无法继续

楼主(2012-07-05):
如题

问题如图,求解答。谢谢

今天都在线等。

PS:之前安装过pads2007

网友A:
将系统的环境变量path先复制备份出来,然后将其清空后赋任意值如xx,然后再重新安装;安装完后记得把之前的变量复制回去;论坛里有专门的讲解方法,你也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B:
以前我刚装WIN7有遇到过,之后把补丁修复完后,就可以正常装PADS呢。我的WIN7是旗舰版!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刚装WIN7有遇到过,之后把补丁修复完后,就可以正常装PADS呢。我的WIN7是旗舰版!你可以试一下!

什么补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系统的环境变量path先复制备份出来,然后将其清空后赋任意值如xx,然后再重新安装;安装完后记得把之前的 ...

关键是怎么弄?有帖子推荐么?找了好久。,还是一头雾水。今天弄了几次都是失败啊。完全入门的新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