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 add excitation问题

楼主(2012-07-05):
小弟刚开始学习Speed2000的仿真,有点小白,请问我在使用power ground noise simulation时,add excitation这步不是很理解,比如我要添加一个电压源或电容时,是不是要导入一个.ckt文件编写的模型,这个文件怎么编写,语法是什么样的?

网友:
Add excitation在这个步骤里面就是去加一个激励。您可以直接在Circuit/Linkage manager里编辑对应的器件即可,使用Spice语法即可。至于怎么编写激励源,请参考安装目录下的文档,D:\Sigrity\SpeedXP 11.1\Common Documents\SPD_File_Format_RG

网友:
1楼的,你有破解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