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7-05):
导入网表后,LED两端都没网络,试了几次,看了网上的资料都说是封装的没定义好,但是改了还不是行。
先看封装

导入没网络。原理图上是连上的。

在线等啊。

网友A:
将原理图封装的A,K分别改为1,2
将PCB封装的A,K分别改为1,2

接下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原理图封装的A,K分别改为1,2
将PCB封装的A,K分别改为1,2

还是不行,我就奇怪了,PCB的封装怎么会显示AK, 在库里也没命名AK,都是12的

网友:
可能是有同名的pcb封装,在导入PCB时,引用的是另一个PCB封装。

网友:
在你的图中,A,K就是你自己命名的

网友:
或者在PCB layout中打开eco工具,用add connection连上led的网络,回到原理图上ECO from PCB,看看原理图的改动,多半可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