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10出gerber文件的教程!8层盲埋孔板

楼主(2012-07-05):
主要不懂得地方在于钻孔位置,钻孔数据的输出,盲埋孔数据怎么输出的?

网友:
1、在PCB编辑模式下,点击“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2、在里面设置好层数及定义好层的名称等各项参数后,点击“Configure Drill Pairs…”,会弹出“Drill Pair Manager(钻孔对管理)”对话框;
3、假如要设置肓孔为“Mid-Layer3”到“Mid-Layer4”,那么点击“Add(增加钻孔对)”弹出钻孔对工具框,在里面设置Start Layer和Stop Layer即可;
4,然后在出gerber时,看一下drill drawing 下有没有增加你有的几阶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