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引用原有的PCB设计

楼主(2012-07-05):
各位大侠:
我是菜鸟,请指点一下,怎么引用原有的设计。具体描述如下:
我要做一个新的案子,找到了开发板原资料。开发板的是用15.1做的LAYOUT,现在我要用16.3做新的PCB。我想引用开发板DDR3的这块走线,怎么弄?
我做了以下动作:A 把开发板除了DDR部分走线与原件,其他的都删除,导入新的原理图,但是导不进来。
                B 在A 的基础上吧DDR部分导出,再导入到新的PCB,出错。原件布局导不进来,走线只能导入顶层与底层。
望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谢了!【使用的是 export placement,sub-drawing】

网友:
placement可能是你的位号变了,或者封装名变了,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一下
sub-drawing可能是你层叠的名字,两个pcb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