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我slide走线的时候 线宽都变了

楼主(2012-07-05):
    如题,我用的是16.3的软件,好几次都是这样  原来走线宽度是8mil移动后就变成5mil了,各位大侠 帮帮忙  这个事默认的线宽设置有关系吗,怎么样在移动时线宽没有变化

网友A:
    规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问题

大侠  你的意思是说 我整体设计线宽为5mil,在设计时我走了8mil 这个事不合规则的 slide时会变回默认的5mil 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想改成8mil 是不是还要单独设这个网络的线宽规格为8mil呢

网友:
    你到editor ——constrator——constrator manager里修改默认线宽为5mil,你之前应该设的是8mil吧。

网友B:
    你也可以手动修改某一段线的宽度哈,editor——change,然后修改线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手动修改某一段线的宽度哈,editor——change,然后修改线宽就行。

    谢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