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一下这个天线建库,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2-07-05):
求高人指点一下这个天线建库,在线等,谢谢~
这个原理图库是只有2个脚么,A和B脚,B脚不连接?
封装的管脚编号要怎么编,这里的GND,直接画两块铜皮还是怎么办啊

网友A:
B脚不接,原理图也建2个脚的,B脚悬空

可以走线,可以铜皮,这个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脚不接,原理图也建2个脚的,B脚悬空

可以走线,可以铜皮,这个随意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