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漆問題

楼主(2012-07-05):
請問一下,
一般Via正背面都會有綠漆,
但是打在GND Pad ( E-PAD) 上的GND Via不會有綠漆,
請問要如何讓它在背面有綠漆?
謝謝!

网友:
via没有阻焊层,且输出gerber时,阻焊层via项别选,就有绿油了。
顶层如果不希望有绿油的话,就要自己开阻焊了。

网友:
半塞孔,E-PAD背面没有露铜

楼主:
問題已解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