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电源线和地线用多粗的线?

楼主(2012-07-05):
请问各位师兄师姐们,pCB中布线一般线的粗细为多少?电源线的粗细是多少?

网友A:
信号线宽的话如果是高速板子一般都是有很高的阻抗要求的,必须按照阻抗要求来设定线宽的.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板子的话,除去了一些特定的信号线,一般走线可以走5mil-15mil都行的.关于电源线的话则是能粗就尽量的粗,因为电源线宽度足够绝对没有坏处的.

网友B:
一般的是12mil 或者 15mil
特殊版 特殊要求  按照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是12mil 或者 15mil
特殊版 特殊要求  按照实际情况,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宽的话如果是高速板子一般都是有很高的阻抗要求的,必须按照阻抗要求来设定线宽的.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跟温升、线宽、铜厚和所在的层面有关,不是说大概做几mil就可以的,可以再网上下一个算线宽很电流有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