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小问题,鼠标中轮放大缩小

楼主(2012-07-05):
请教各位,今天出现个有意思的小问题,siwave里,鼠标中轮不能放大缩小了,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在siwave里鼠标中轮能放大缩小??看来我out了,从来没用过

网友A:
我一直都在期望鼠标中轮能放大缩小。

网友:
siwave5不行
siwave6系统就有了

网友:
你是不是同时装了两个版本的?如果同时有两个版本的存在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8-15):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在期望鼠标中轮能放大缩小。

5.0可以放大缩小啊,看你的破解补丁,有一个5.1的补丁就可以。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
拿出来共享一下啊,搞的我在allegro中老按着alt+shift放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