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erify Design检查连通性时死掉

楼主(2012-07-05):
    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在Verify Design检查连通性时死掉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之前在router中布线,布完后切换到layout中检查规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但一开始在layout中是可以进行规则检查的,没出现这个问题,我用其他的PCB档按同样操作试了一下,也没发现这个问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软件问题

网友B:
用PADS 9.3啦
破解板用了半年
沒出過這個問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

  但我用其他的PCB档按同样的操作试了一遍,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PCB档出问题了,但我又不知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ADS 9.3啦
破解板用了半年
沒出過這個問題阿

      我的也是9.3版本的,之前也用的好好的,就是今天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很纠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9.3版本的,之前也用的好好的,就是今天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很纠结啊

PADS 9.3破解版有兩種狀況
如果你是聯網狀態下安裝  那麼必須要在有聯網的狀態下開啟
如果你是斷網狀態下安裝 那麼必須要在斷網的狀態下開啟

基本上照這個原則使用 沒太大問題
如果是上述狀態外發生的事 那表示你的PADS軟件出了問題
建議重灌軟件
因為我把這個版本灌過五台電腦 使用得非常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9.3破解版有兩種狀況
如果你是聯網狀態下安裝  那麼必須要在有聯網的狀態下開啟
如果你是斷網狀態 ...

   非常详细,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明天再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