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阻值与信号阻抗与长度的关系?

楼主(2012-07-05):
一直不理解,生活中的一条导线阻值与其长度L有关,R=ρL/S   (S截面积、L长度、ρ电阻率);
而PCB中:
a.微带线(microstrip)
Z={87/[sqrt(Er+1.41)]}ln[5.98H/(0.8W+T)] 其中,W为线宽,T为走线的铜皮厚度,H为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Er是PCB板材质的介电常数(dielectric constant)。此公式必须在0.1<(W/H)<2.0及1<(Er)<15的情况才能应用。

b.带状线(stripline)
Z=[60/sqrt(Er)]ln{4H/[0.67π(T+0.8W)]} 其中,H为两参考平面的距离,并且走线位于两参考平面的中间。此公式必须在W/H<0.35及T/H<0.25的情况才能应用。
很明显,在PCB上,不管你信号线多长,对于阻抗值没有影响,比如USB差分90欧姆,长度根据实际情况调节。那么导线的阻值与PCB上信号线的阻抗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得了解这两个术语的最根本的定义有什么区别。电阻指导体中流过直流电流时,导体对电流表现的阻止作用。阻抗指导线中流过交流电流时,导线对电流表现的阻止作用。阻抗主要由电感决定,而不是电阻了。所以有些资料中会直接把阻抗说成感抗。我记得有个阻抗的近似计算式Z=sqrt(L/C),和电阻基本没有一毛钱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了解这两个术语的最根本的定义有什么区别。电阻指导体中流过直流电流时,导体对电流表现的阻止作用。阻 ...

额 ,似乎明白阻抗与其长度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