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件厂为何要跟我要有光学定位孔的GERBER

楼主(2012-07-05):
15金币

先前板子打件时 板厂都会跟我要有光学定位孔的GERBER
通常我都会 跟板厂要这个档案
因为我把GERBER给板厂时
板厂会帮我做板边和光学定位孔
然后板厂会把含有光学定位孔的GERBER给我

但是难道打件厂无法直接从我给的GERBER(不含板边) 直接找出坐标吗?

那么是否表示 小弟必须学习从pads制作板边和光学定位孔?
因为板厂给我档案有时会慢一点 有点影响进度

望先进们给点建议

网友:
但是难道打件厂无法直接从我给的GERBER(不含板边) 直接找出坐标吗?

是机器要识别到你这个MARK点,以这个MARK点为参考点,再去贴别的器件

那么是否表示 小弟必须学习从PADS制作板边和光学定位孔?
因为板厂给我档案有时会慢一点 有点影响进度

你单板上面的MARK点,做成元件,出坐标的时候一起出就可以了。

网友A:
SMT贴片的时候,贴元件是根据MARK点来定位元件的位置的,相当于把你的MARK点当做原点

一般单板上面会有MARK点,单面2、3、4个都可以,正反面,放在板子对角线上,你单板上面没有就会参考工艺边上的MARK点。

一般SMT机子识别圆形1mm的铜皮,周围没有绿油1mm

网友:
你在板子里边对角放置MARK点即可以了。MARK点直径1MM并在SOLDER MASK开直径3MM的绿油窗,此3MM内设KEEPOUT .禁止其它线路、COPPER、元件等。其实你不放MARK点。SMT技术员也能自己定一个原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贴片的时候,贴元件是根据MARK点来定位元件的位置的,相当于把你的MARK点当做原点

一般单板上面会有M ...

能不能示范一个PADS有光学定位和板边的档案给我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示范一个PADS有光学定位和板边的档案给我看

我做好了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