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研究Reuse Block的,请教下

楼主(2012-07-05):
在看EE-7.9.3的Reuse Block,遇到问题,多次 试验,不得其解,请教高手。
把Reuse Block做好后(我做的是Logic-Only),在原理图中例化使用时:
1.在放置之前需要Merge Globals,请问,在放置后可以更改吗?怎么更改?
2.同一个模块,我放置了2次,指定了不同的Globals,但所有的Globals net都和第一次例化的Globals一样,即第二次放置时不能指定不同的Globals。请问,这样正常吗?我想同一个模块,放置多次,但不同的例化想有不同的Globals,请问有办法实现吗?(主要是电源不同。)

网友:
你的需求根本和Globals无关。 如果你需要引出不同的网络(比如不同的电源),请用build in 里面的箭头符号引出。然后在原理图中就和普通的元件一模一样的可以对引出的网络赋值了。

楼主:
谢谢jiangchun9981,我现在暂时是这样做的,一直觉得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