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华为工作想到两个skill需求,请deargds等大哥帮忙

楼主(2012-07-05):
1.关于铺铜皮做花焊盘的需求
最近搞了个板子全部做花焊盘,0402花焊盘,大于0402实连接做的比较惨
能否做一个把焊盘做成花焊盘和成实连接相互转换的功能
这点mentor的软件做的比cadence好太多了,mentor是这样的,点击一个焊盘右键直接change thermal pad type就能相互转换了

2.华为有一个tools比较好用,偷师一下
他们有一个check的工具,评审互检的时候很管用,就是把你看到的觉的有问题的地方通过提交advice然后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下次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要再次打开这个文件坐标直接定位到问题点就可以修改了不需要再截图啊发邮件打电话来来回回搞半天了。

网友:
1.关于铺铜皮做花焊盘的需求
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s->Thermal relief connectors 中的Smd pins 就可以針對全部的Smd pins加入Thermal
如果要單獨針對一個Smd Pin加入thermal,可以將pin加入Dyn_Thermal_Con_Type 的Property
這應該也可以寫成skill,只要針對以上兩種方式處裡就可以

网友:
2应该不难,只要把当前窗口位置和显示的subclass内容都记录下来就ok了吧

网友A:
    1的话可以根据焊盘的大小挖铜,有这种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话可以根据焊盘的大小挖铜,有这种SKILL。

    求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skill

     有這種Skill嗎?也想要喔
    謝謝

网友:
    配个图详细说明下吧,第一个需求不太能看明白
    第二个已经在写了,如果不忙明天可以写好

网友B(2013-08-01):
    1的需求依然存在,0402的基本是手动连,0603以上的会实连接,这要一个一个附属性,耗神耗眼力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B:
    1的需求依然存在,0402的基本是手动连,0603以上的会实连接,这要一个一个附属性,耗神耗眼力

    如果单纯的改0402焊盘连接形式 这个skill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3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