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动铜不转成静铜有问题吗

楼主(2012-07-05):
出gerber动铜不转成静铜有问题吗

网友(2012-08-27):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就像高手都用负片,新手都用正片一样,这种说法不科学!静态和动态就像正片和负片一样,不能够因 ...

专业的铺铜根本就不用什么大面积铺铜,都是手动铺铜的,自己一块块画上去的,静态的,修的少,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一直是动态铜出图的,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随便进一个深圳那些专业layout house看看,专业的都是静态的

    看空有静态是没错,要是再细分一下就列好了,比如内层可以静态。再或者是元件开窗的大面铜块也可以静态,因为它的块数不多,改起来也方便,要是表层那太多细小块了的,要是想调整改,那不得了,一定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随便进一个深圳那些专业layout house看看,专业的都是静态的

你的说法就像高手都用负片,新手都用正片一样,这种说法不科学!静态和动态就像正片和负片一样,不能够因为负片检查规则不完全就放弃负片,这两种东西本来就是互补性质的,有利肯定就会有弊的一面。

网友:
    xilinx和altera那几十层的都是动态,没见过他们用静态的。倒是有人一开始画板子就全部用静态,修起来效率太低。这个只和个人习惯有关。转成静态估计是软件版本更迭的时候避免软件对待铜皮的不同所以导致预料之外的结果。
    比如16.5开始支持铜皮拐角full round,而之前的版本不支持,如果使用动态,有可能会导致问题,因此,打开旧版本的设计最好做个database check。如果是同一版本软件,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大多数人最后的静态铜皮是从动态转换过来的,既然相信转换得到的静态怎么不相信转换之前的动态铜?我相信只要软件版本没有改变,动态铜皮也是非常可靠的,尤其是你的板子需要第二次改版,静态铜皮改起来就很糟糕,完全丢失了原来的铜皮边界,铜皮属性和挖空区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想调整铜,就是要命了,还静态呢,除非是元件铜,一小块差不多,成K上W的试试。哈哈。。。。

    你随便进一个深圳那些专业layout house看看,专业的都是静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规做法,静态铜皮

要想调整铜,就是要命了,还静态呢,除非是元件铜,一小块差不多,成K上W的试试。哈哈。。。。

网友:
    貌似rs-274x的gerber对动静态铜不必刻意区分,别的gerber形式没出过所以无发言权。

网友:
    到现在为止,2、4、6层板都出过动态铜,或者动态静态混合,没有出现过问题,没有刻意把静态铜修改为动态铜。

网友B:
    正规做法,静态铜皮

网友:
    我个人的习惯是,所有负片层都用静态通。信号层都用动态铜。

网友:
    都出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