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引出一个线头END走线啊?

楼主(2012-07-06):
我设置了END NO VIA

但是我走出一段线头怎么END不了啊,记得以前是可以的

我想引出一断线放在那里,怎么弄?

网友:
布线时按CTRL+鼠标左键,即可结束当前的走线。

网友A:
走线时将走线结束方式改为END NO VIA, 然后按CTRL+鼠标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将走线结束方式改为END NO VIA, 然后按CTRL+鼠标左键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情况有点不一样呢

我的那个网络已经连好了,我是想再多引出一个线头,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情况有点不一样呢

    我的那个网络已经连好了,我是想再多引出一个线头,怎么弄

这个在LAYOUT中不行,在ROUT中可以。。。。不信你试试。。。。反正我信了。。因为我试。。了。。我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