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中的Orcad与pads layout怎么通讯

楼主(2012-07-06):
初学cadencepads,对这两款软件有一个大致了解,如果用cadence的orcad画原理图,用pads layout画pcb,两者怎么导入联系?用网表?求知情的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打电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啊。。

什么意思?

网友B:
    ORCAD生成网表时,格式选other,pads.

然后再用pads layout导入。

布局时,可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不可用来更新网表),进行交互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生成网表时,格式选other,pads.

然后再用pads layout导入。

哦,非常感谢您的讲解,我会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生成网表时,格式选other,pads.

然后再用pads layout导入。

logic 9.2在使用import导入时是不是不能打开16.3版本的orcad文件,里面显示好像能打开的最高版本为10.3.。。。有啥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ic 9.2在使用import导入时是不是不能打开16.3版本的orcad文件,里面显示好像能打开的最高版本为10.3.。 ...

    将16.3的DSN转成低版本后,就能成功导入。

网友:
    jimmy,我用logic打开ORCAD16.2格式的文件后,发现LOGIC里part type实际上是ORCAD里的part refence而不是 Footprint ,用你的方法是先导入ASC,再用LOGIC打开 ORCAD实现probe 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