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SPB16.5 电脑重启后又不能运行

楼主(2012-07-06):
allegro SPB16. 5  破解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重新启动后又不能运行。需要每次启动license manager 下的LMTOOS,照着破解中的再做一遍才可以。不知为何?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系统是WIN XP;LMTOOLS 中的start server at power up前已打钩;360安全卫士设置过开机不启动(以为是360禁用了cdslmd)但还是不行。
license 中的host name 是完整的计算机名,域的名也包括在里面。(是否只要本机名不要域名?)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过我用的事16.2,我是用虚拟机装的,我的解决办法是:每次开机都打开LMTOOS-》先停止service,然后再启动service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普遍使用的。不过你可以去试试, 不用每次都破解,停一下再开一下。祝你顺利哈。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启动项里禁用了下面两个文件,在启动项里加入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1,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cdslmd.exe
2,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lmgrd.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启动项里禁用了下面两个文件,在启动项里加入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1,cadence\licensemanager\目 ...

您好,
  不好意思,怎样在启动项里加文件。加好后下次重启可以自动运行吗?
谢谢!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方法。或者你看看你的360优化加速里面是不是禁止这两项启动了?加好以后,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360那里有,,这个让它开机运行就可以了!!
Cadence\LicenseManager\lmtools(图2),,需要在使用allegro前,手动启动---start-server,,也可以实现!!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如楼上ghfghyb 朋友所说,你先确保安装都是按教程来的,然后还是不行的话,点击“stop sever”(如上图所示),然后再“start sever”,

网友:
    我的win7 32位系统开启orcad相关联启动项重启电脑之后仍然可以使用,多谢指教!

网友:
    兄弟啊,我目前也正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