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删除没有用的层?

楼主(2012-07-06):
请问要如何删除多余的层?删除该层data的时候如何才能避免删除掉别层的data?

网友:
貌似PADS不能删层的把

楼主:
我没弄过删除多余的层。只弄过加层。

网友A:
把要删除层的数据全部删掉,比如你要删除2 3层,就把2 3层打开,所有东西都设置颜色,然后删掉  线 孔 铜皮 灌铜 keepout等等

在孔设置那里把所有孔设置成通孔,但是不改名字

然后在层设置哪里设置层

在把孔按照名字改回原来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删除层的数据全部删掉,比如你要删除2 3层,就把2 3层打开,所有东西都设置颜色,然后删掉  线 孔 铜皮 ...

keepout和文字可以弄掉可是过孔和元件弄不掉?如果檫掉也会把别层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keepout和文字可以弄掉可是过孔和元件弄不掉?如果檫掉也会把别层去掉

只要是所有层属性的东西都可以不弄掉,过孔你要设置成通孔,元件的管脚本来就是所有层的,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