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DDR3的走线

楼主(2012-07-06):
请问各位DDR3走线为了平行等距,能不能在不同层里走线。比如我的是四层板,就每一层板都有DDR3R的信号线,多谢。
如果碰上BGA的DDR,布线如何布?如何尽可能实现不道德等距。

网友:
    这样没弄过,我们一般就两层,大家一起打孔,一起走线,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四层板每层都走线,你的参考层呢?不控阻抗啦?

网友:
    这样会不会造成阻抗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每层都走线,你的参考层呢?不控阻抗啦?

    但是连接IC都是BGA的,且引脚固定.一层布线很难实现了,所以只能够出此下策采用多层布线,问题就是有什么方法尽可能减小阻抗.谢谢.

网友:
    四层板每层都走线,那你的很多信号的过孔了,会导致阻抗不连续,产生很大的反射,影响信号的质量,

网友:
    最好用6层,参考一下人家是怎么布的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是可以的话尽量过孔要少TOP,要有过孔的话,线放在BOT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是可以的话尽量过孔要少TOP,要有过孔的话,线放在BOT层。

现在我正用四层布线,四层都是信号层,布完线后再铺铜。

网友C:
    除非你的BGA真的特别的密(即使是BGA深处也都大部分是信号线PIN),否则的话,用TOP   和  BOTTOM层应该可以走出来的,以前的主板都是四层的,也都是用TOP  BOTTOM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的BGA真的特别的密(即使是BGA深处也都大部分是信号线PIN),否则的话,用TOP   和  BOTTOM层应该可以 ...

这块板上DDR是BGA封装P=0.8MM,连接FPGA芯片,FPGA芯片也是BGA封装P=1.0MM。引脚固定。第一次布时,还可以,后来更改了一下,DDR模块加了很多旁路电容,和上下拉电阻。所以就难难了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块板上DDR是BGA封装P=0.8MM,连接FPGA芯片,FPGA芯片也是BGA封装P=1.0MM。引脚固定。第一次布时,还可以 ...

四层板的DDR电源的滤波电容已经不能够放在DDR内部了,一般都放于DDR外,但是距离一般都进,一般是集中放置的,这样的话DDR这端的线就能够顺利走出来了。对于FPGA,对于1.0的BGA相信你会更容易走出这部分的线

网友D:
4个DDR3布线,有规则的!同组的数据线是可以调换位置的(DDR3端),时钟是要等长的,其他的可以打孔走不需要控制等长,这样做单面就可以实现!单面实现主要的线(优先考虑)!电容可以放背面,如果要求一定要放单面的话,可以就近放置!单独的电源分割,相邻层完整的GND!其他的线远离这部分!这部分外围包地!OK了!

网友:
    那样走出来后,铺铜后能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吗?计算机都是使用内存条,而且处理器的管脚都是优化过的,所以走线还是很顺的。如果是内存颗粒,还没试过走4层。
受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DDR3布线,有规则的!同组的数据线是可以调换位置的(DDR3端),时钟是要等长的,其他的可以打孔走不需要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可以,单必须每组要走同一层

网友E:
信号分4层走?不可能吧。你是几层板?

网友(2012-08-06):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的DDR电源的滤波电容已经不能够放在DDR内部了,一般都放于DDR外,但是距离一般都进,一般是集中放置 ...

那些滤波电容离FBGA的管脚太远,,有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连接IC都是BGA的,且引脚固定.一层布线很难实现了,所以只能够出此下策采用多层布线,问题就是有什么方法 ...

包地处理!两层板都能画,只是速度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分4层走?不可能吧。你是几层板?

四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层板

那你4层都走信号?信号如何分配的?每层的参考是什么?

网友F:
这样设计80%会出问题,高频率出问题几率更高或者直接跑不了!
DDR的数据线是可以8bit与8bit交换的,但是要注意DQS与DM线要对应,8bit数据组内的信号也是可以交换的,DDR主时钟需要做等长,地址线与主时钟的误差要控制好,数据线DQS要与主时钟的误差要控制好,数据线组与数据线组的等长误差尽量控制的小,另外需要连续参考平面,铺电源或者地都可以做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设计80%会出问题,高频率出问题几率更高或者直接跑不了!
DDR的数据线是可以8bit与8bit交换的,但是要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正用四层布线,四层都是信号层,布完线后再铺铜。

不是吧,四层都是信号层,那电源怎么走,那地线也不能完整了?而且过孔打多了,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设计80%会出问题,高频率出问题几率更高或者直接跑不了!
DDR的数据线是可以8bit与8bit交换的,但是要 ...

学习了

网友:
各位  都是高手呀。。。

网友G:
    可以走出来的,第二层地,第三层要有完整的电源层。俺以前就做出好几个产品(成熟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走出来的,第二层地,第三层要有完整的电源层。俺以前就做出好几个产品(成熟的产品)。

值得参考,谢谢!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下海思的设计, 一般4层板DDR3布线,都是表底层布线,中间两层做参考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是,利于阻抗控制, 有效降低过孔数量, 内层有完整参考平面,

网友(2012-09-05):
平行等距不会有串扰吗?

网友:
你真的是在做DDR3的板子吗?四层板,并且每层都布线,肯定做不到的。这样信号的完整性和电源的完整性就都没有了。做出了也没有用。

网友:
DDR3数据线在等长方面裕量很大,拉直了走也没有问题。控制组内差分时钟和差分DQS相对延时在10mil以内,同时建议加VTT上拉,保证整个DDR3电源平面完整不能跨电源区域,地层完整以便阻抗控制。这样问题跑1个G问题不大。

网友:
不知道DDR3的地址,数据线的特征阻抗都是多少啊,有高手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下海思的设计, 一般4层板DDR3布线,都是表底层布线,中间两层做参考

假若六层板呢?

网友(2012-10-23):
我是一层搞定,等长,且一定区域不铺地,外围包地!二层全地,三层DDR范围全电源(DDR_VCC),四层地和数据线!

l滤波:单面布件就放DDR旁边,就近!双面布件就放DDR下面,就近!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ddr这潭水好深 有些东西真的好难理解啊

网友:
楼主将DDR3芯片型号和芯片布局位置截个图发上来就好讨论了,DDR3用4层板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的DDR电源的滤波电容已经不能够放在DDR内部了,一般都放于DDR外,但是距离一般都进,一般是集中放置 ...

这样会造成板子不稳定吧

网友:
现在的电脑主板大多数是4层的,一般是在表层走线,内层一电源层一个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