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06):
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从图片上面得知Vout来是由FB电路所控制的,那么Rboot,C2,Q1,Q2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自举电路,是不是电容选择不当,电路工作可能就有问题了。

自举电路

自举电路

网友A:
粗劣的解释一下吧,不对的,求喷,呵呵

     RT9214是一颗同步降压的DC-DC芯片,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D1 , Rboost,C2构成自举电路。当1脚高电平的时候,D1截止,C2充电,当1脚低电平的时候,D1导通,C2放电,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放电的时候8脚电位被拉高,从而达到自举升压的目的。
    8脚的高电位主要Q1,Q2的驱动能力。Q1打开的时候,电感L1储能。8脚电压=Vin,此时Q2是截止的。C2处于充电过程中。Q1截止,Q2打开,电感L1电流增大,由于电感两端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Vout电压被拉低,故达到降压的目的。8脚的高电平主要用于加速Q1的截止,Q2的迅速打开。

网友:
8脚的高电位主要用于增强Q1,Q2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劣的解释一下吧,不对的,求喷,呵呵

呵呵!接着讨论哈!
有些疑问:
1、这个芯片不是DC-DC的降压芯片;
2、请问BOOT何时会是低呢?并没有软件控制。再说D1的正极永远都会是有电压的。
3、D1导通,C2放电,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放电的时候8脚电位被拉高。[D1什么时候会截至,谁会让它截至呢?]
4、Vout 的输出电压是有FB电阻控制的,这是芯片的DS上面写到的。

网友:
我把RT9214的datasheet发出来吧,呵呵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接着讨论哈!
有些疑问:
1、这个芯片不是DC-DC的降压芯片;

嗯?  datasheet 標題 Synchronous Buck PWM DC/DC Controller ,怎麼不會是降壓芯片呢?

网友:
对于2楼说的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datasheet 標題 Synchronous Buck PWM DC/DC Controller ,怎麼不會是降壓芯片呢?

是的,是PWM降压芯片。不过对于2楼的讲解仍然不清楚。

1、我想要知道的是 PWM是固定的,那VIN和+5V to +12V 和VOUT 有什么关系? Vout 应该是由FB控制的,但和PWM控制还是有关系的,只是PWM又是固定不变的所以……
2、boot 的电容工作原理以及对于输出的作用……

网友:
    唉,注意是PWM controller ,看内部方框图,也即是现在大多的DC-DC把两个MOS集成内部了!

网友:
    PWM不的恒定的,芯片通过反馈知道输出电压异常的时候调整PWM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自举电路是中的C2是否可以理解成耦合作用?

网友:
    C2 在下管开通时,充电到前面2及管前的输入电压。下管关断,C2通过芯片,Rugate对Q1充电,Q1开通。如果Rboot电阻大,导致C2开始时的电压不足开通上管。可能发生输出电感电流饱和而导致输出过压保护哦

网友C:
    看了大家说法,貌似都知道,但说的不清晰,我就我的理解来解释下,不对的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1,首先大家必须知道一点,就是DCDC中,基本用的都是NMOS,打开(大多是NMOS,PMOS的导通电阻很大)时候Vgs要大于开启电压。(PMOS其实也一样)
    2,而S端的电压在DCDC中可以理解为输入电压,有可能会很高(这里是12V,当然有的可能会有三五十V),那就是说栅极电压必须要高于12V才可以打开MOS,而且需要一定的电流(MOS的GS电容充电)
3,如果全部靠DCDC转换的IC提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IC的栅极驱动端不可能提供高达12甚至30V或者更高的电压,而且提供的电流也不会很大很迅速
4,此时就需要自举电容,在NMOS关断(低电平不存在问题)的时候,电容会通过自举二极管迅速充电,也就是图中的1N4148,电容的最终电压就是S,D端的压差,接近于输入电压。
5,当要打开NMOS(高电平)的时候,栅极电压从0开始升高,此时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Vgs=电容两端的电压=此处约为12V,从而保证电压满足导通条件
6,同时,电容放电时会给栅极提供电流,给MOS的GS间电容充电,从而有效驱动MOS的开关
    7,自举电容串联的电阻是为了延长MOSFET的导通过渡时间。这有助于EMI。但很显然,它会增加开关损耗,所以很少使用。
    8,对于这个电路的Q1,Q2是构成半桥拓扑,在原理上和单端的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高人出现了

网友D(2012-09-06):
引用 网友C:
看了大家说法,貌似都知道,但说的不清晰,我就我的理解来解释下,不对的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1,首先大家必 ...

第五点和第六点能理解为是为了让MOS能尽快导通吗,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对自举电容的理解就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五点和第六点能理解为是为了让MOS能尽快导通吗,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对自举电容的理解就错了。 ...

如果不是提供Vgs电压和栅极电流的话  那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求教

网友:
我也来发表发表自己的见解,班门弄斧,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Q1,Q2是交替导通的,当Q1,导通Q2截止时,输入电压通过Q1-L1-VOUT,输出电压同时给L1储能。当Q1截止Q2导通时,电感L1产生左“—”右“正”的电压通过负载-地-Q2构成回路。同时电源通过D1-RBOOT-C2-Q2-地给电容C2充电,电动势为上“+”下“—”。Q2的S极此时为负,这样就能使Q1栅源电压容易达到开启电压使Q1导通。

网友:
kevin的解释是对的  自举电容就是帮助芯片打开UGATE的没其他作用   做个实验就知道了把它去掉看是什么效果 不 对 求 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提供Vgs电压和栅极电流的话  那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求教

你可以查看这个芯片的资料,自举电容的电压只给了上管,没给下管。
自举电容的真正作用是:当上管导通后,要保持Vgs是个高电平,让上管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查看这个芯片的资料,自举电容的电压只给了上管,没给下管。
自举电容的真正作用是:当上管导通后 ...

请看第八条 谢谢

网友(2012-11-23):
2#和14#都说的好。14#理论好强,看的书多。

网友:
从这张图,我觉得BOOT跟PHASE有点像个比较,类似三极管调静态工作点的功能

网友:
仔细看了各位的解释,这块的原理总算是整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先固定 D1二极管输入是5V吧
Rboot,电容充电电阻,怎么充电的,比如Q2拉低不是充上电了?这个时候C2两端电压多少? 就是5V。 PWM斩波多是动态的,有高就有低,现在充电充上了,输出端比如输出的是9V,9V和C2电压一叠加就是9V+5V=14V,这个是对地的,如果以输出端坐参考,C2两端就是5V。 再来看Q1 ,Q1源级是9V,     然后Q1栅极呢,Vgs肯定要大于开启电压,电压大点导通电阻也会小点,比如2V以上开启。栅极电压哪里来呢,就是上面这个C2电容,C2电容一端接在输出的9V上,他自己2端的电压是5V,那C2另外一端的对地电压就是14V,这个电压作用于Q1也就是高管的栅极, 栅极电压14V,源极电压9V,Vgs=14-9=5V管子可以开起来了。

如果是电机驱动的IGBT的话这个电容就要10uF以上了,以为IGBT里面有三极管,电流大。

我给一个电容用5V充电,然后我吧这个电容和一个5V的电池连接起来,就有10V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应该多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
    同意27楼的,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F(2013-05-30):
引用 网友C:
看了大家说法,貌似都知道,但说的不清晰,我就我的理解来解释下,不对的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1,首先大家必 ...

    有一点不太明白,你说自居电容充电后的压降是SD两端的电压,不对吧?驱动高端NMOS比较困难主要是NMOS的S及不是接地的,S级电位不是0,所以很难满足VGS>0的导通要求,而这个自居电容充电后的电压应该是S级的电压,最后芯片用这个电压去叠加芯片本身的驱动电压Vdrv之后,也就是VS+Vdrv,才能满足高端NMOS导通要求,是不是这样的??另外,上面有兄弟说自举电容的目的是为了抬高8脚的电位,这更加是不能理解的,8脚也就是S极的电位抬高了,想使Vgs>0不是更难了吗?不是更加的难以驱动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不太明白,你说自居电容充电后的压降是SD两端的电压,不对吧?驱动高端NMOS比较困难主要是NMOS的S及 ...

    是的,没说清,我想表达的是DCDC电源等于Vin,充电是在下管导通时,此时高端MOS的S极电势约为0,那么自举电容电压就是约为Vin。
    在高端MOS导通前,低端MOS是导通的,但是当高端MOS导通后,8脚电势会从0V左右抬高到Vin,自举电容压差不变,那么BOOT脚电压
就会抬高Vin,那么内部就是你说的:叠加芯片本身的驱动电压Vdrv之后,也就是VIN+Vdrv,才能满足高端NMOS导通要求.

抬高8脚电势是扯淡,BOOT是抬高高端MOS的栅极驱动电压的,也就是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说清,我想表达的是DCDC电源等于Vin,充电是在下管导通时,此时高端MOS的S极电势约为0,那么自举 ...

恩,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固定 D1二极管输入是5V吧
Rboot,电容充电电阻,怎么充电的,比如Q2拉低不是充上电了?这个时候C2两端电压 ...

 楼上,整体对念是对的,有几部份线路分析不同于我的理解,如下
1  依楼上供电设为5V ,那Q2 导通后, C2处于充电状态充满故两端电压为5V ,如果此时输出是9V, 以地为参考C2两端的电压是5V,不是楼上所说的14V,以输出端为参考那C2两端的电压是4V, 因输出电压9V是电感L1的感应电动势,左一 右+ 所以这个电压是不能直接和C2的电压相加,而是相减. 这都是在Q2导通时成立.
2  Q1的源极(S) 不会是9V,上面已经说过,电感L1的电压是左- 右+ ,这个电压不能拿到Q1源极来做参考,   如果Q2停止,芯片会上要打开Q1,此时Q1 G极电压会上升,这个上升的电压再加上C2两端的5V ,来达到Q1的导通条件.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不对勿喷,大家共同讨伦,共同参与.....

我觉得14楼分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