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建元器件问题

楼主(2012-07-06):
orcad建元器件库放引脚时,怎么设置可以不要引脚名,只要引脚号啊?。。。求教。

网友:
目前較新版的ORCAD不允許沒有引脚名,但是有地方設定可以不顯示引脚名。

在建立庫的時候,將 [菜單] -> [OPTION] -> [PART PROPERTIES] -> [PIN NAME VISIBLE] 選擇成  FALSE 就可以了,在繪製原理圖擺放元件的時候,就不會出現引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