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铜皮都修成相同的拐角

楼主(2012-07-06):
1,首先把要修的铜皮属性改成静态铜(不更改的话后续操作会有一些遗留问题),如果就是静态铜的话就直接进行第二步
2,选择shape——decompose shape命令,在options里面勾选delete shape after decompose和delete existing lines/arcs on dest layer这两项,如图所示

3,在你要修的铜上面单击一下,此时铜皮消失,只剩下铜皮的边框
4,选择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chamfer,这是倒斜角命令,在options中设置需要倒角的参数,如图所示

5,选择需要修铜的边框进行倒角操作
6,所有的角度都修改完毕后执行shape——compose shape命令,将之前留下的边框恢复成铜皮状态
7,如果需要恢复成动态铜则在最后执行下change shape type操作,完成整版修铜,此时整版的铜皮拐角都已保持一致。效果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可以考虑直接用直角铺,用这个方法试下,问题是如果要铺的很多,到时候要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良好的习惯 ...

是的,对于一块一块的铜用这种方法很好,但是对于整版的铺铜的话效果不好,你可以先把所有的拐角都修好,最好统一恢复成铜皮,不要针对每一块铜皮都操作一次~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thx

网友:
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厉害,不知道会不会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知道会不会有风险

对于小块儿的铜皮是没有风险的,对于整版铺铜的话最好慎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直接在shape的全局变量里面更改下,将所有的shape的倒角改成圆角,不就可以了,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哈哈!

网友:
此方法好,支持下

楼主(2012-09-13):
好方法一起学习

网友:
    這是好帖,佔個樓 收藏下來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shape的全局变量里面就有设置角度的将拐角设置大点自然就是圆弧了,直角的也会自己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shape的全局变量里面就有设置角度的将拐角设置大点自然就是圆弧了,直角的也会自己边的!

    你这样所有的都会使用一个参数,没有灵活性

网友:
    真不錯用~~
    有時候可以拿來用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在shape的全局变量里面更改下,将所有的shape的倒角改成圆角 如果半径可调最好。

网友:
这个方法太好了,先去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shape的全局变量里面就有设置角度的将拐角设置大点自然就是圆弧了,直角的也会自己边的!

你说的这个在哪里设置啊,可否截个图看看,谢谢啦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做到执行shape——compose shape命令时,恢复不了铜皮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在哪里设置啊,可否截个图看看,谢谢啦

箭头所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做到执行shape——compose shape命令时,恢复不了铜皮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可能没有框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不错,

觉得不错的话就把帖子顶起来啊~~

楼主:
15.7版本中的操作方法

设置好参数后点击需要操作的铜即可完成操作(不要直接点ok,否则会退出)

Skill做的菜单,厉害!

网友(2012-10-15):
有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做法會出現 Spacing 不足的問題.
外凸的銅箔並沒問題 , 但是內縮的銅箔應該會出現很多 DRC 喔!

网友(2013-10-25):
(There are segments remaining which do not for a closed shape based on current gap settings.
Use the "Close Shape" option from the RMB popup to close any shape(s) left open.
Enter selection point) 注解(有部分剩余不为一个封闭的形状根据当前设置的差距。
  使用“关闭形状”选项从人民币弹出关闭任何形状(s)敞开。
  进入选择点)
这个怎么解决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是自动生成角度!原来是把铜变为线. 线修成角度.在把线变回铜! 少量铜是可以这样!多了就会哭 ...

参考2楼,可以先铺长方形的铜皮,然后用2楼得方法点一下铜皮,你的拐角就自动修成你设置的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楼主!我重新试了下 是线断开了!  晕!为什么我是从铜变为线的  怎么还会断开啊!  会不是是格点 ...

你可以多试试,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