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谐振仿真可否计算Trace

楼主(2012-07-06):
请教各位,谐振仿真可否计算Trace和平面之间的谐振,如果能,怎么设置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将平面层和走线之间看着一个谐振腔来求解他们的谐振分布情况?

楼主:
恩,是的,不知可否求解Trace和Plane之间的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将平面层和走线之间看着一个谐振腔来求解他们的谐振分布情况?

恩,是的,不知可否求解Trace和Plane之间的谐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不知可否求解Trace和Plane之间的谐振

按理说是可以,但是不知道trace是不是要转成plane再求解,方法的话就像求平面间的谐振一样,将一个平面层换成走线层就行了,你可以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是可以,但是不知道trace是不是要转成plane再求解,方法的话就像求平面间的谐振一样,将一个平面层 ...

SIwave里可以把Trace转换成Plane么,还是在PCB工具里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wave里可以把Trace转换成Plane么,还是在PCB工具里转换

SIWAVE里就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里就应该可以吧

能说的具体一定点么,哪个指令,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我没转过,属性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trace用画plane的方式画出来,你用什么方式画plane的就怎么画trace。很是好奇你干吗要做这个谐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转过,属性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trace用画plane的方式画出来,你用什么方式画pl ...

因为现在有些设计,由于受空间的限制,没有大面积的完整的电源面,有些电源就用粗的走线连接,所以想看看这些电源线和地平面之间的谐振。

网友:
先选定网络,然后 TOOL- Convert Tracks To Planes。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定点么,哪个指令,谢谢了

很简单的,菜单上有!lz你仔细看一下就行的,应该点击线反右键有选项吧,我用过反正我感觉相当简单,不向HL比较笨。

网友:
    "因为现在有些设计,由于受空间的限制,没有大面积的完整的电源面,有些电源就用粗的走线连接,所以想看看这些电源线和地平面之间的谐振。"
    = 直接看 Z11,應該也可以看出諧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