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下方的内层,好像是要挖的。大家听说过吗?

楼主(2012-07-06):
DC-DC电源芯片下方的内层,好像是要挖的。大家听说过吗?
如果真的挖了,那回路怎么办呀?
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有要求么?一般芯片手册上会有注意事项和推荐的layout,按照手册上布局,共地使回路最短就行了吧~注意反馈从输出的电容附近取电,线路干净点就行了~~

楼主:
谢谢沙发同志的解释!!!!

网友A:
    电源芯片下面不需要挖空处理,只需要在输入电感下面做挖空就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下面不需要挖空处理,只需要在输入电感下面做挖空就行了哈

    输出电感呢??????????

网友:
    电感,在底下的ground 与power 层最好能挖空,防止power swithing 的低频耦合至系统.

网友:
    没听说过,但我的理解是有一种情况跟这个类似,用的QFN封装的,但也不用全部挖空。
    芯片内部有AGND和PGND,两种地在某一点连接,而在原理图上都命名为GND,需要在Layout时区分。
    如果散热盘接AGND,那么其他接PGND的层在散热盘下就要挖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感呢??????????

    笔误还,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输出电感,主要是防止开关频率耦合到系统中。一般电感下面都要做掏空处理,切正下方各层均不走线。DC-DC   layout时一般就注意:1、输入、输出尽量远离 2、反馈回路包地处理 3、有单点接地要求。

网友:
    反馈回路包地处理时什么意思?谢谢耐心解答!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反馈回路包地很难做到啊,除非你的器件距离都比较远。
不明白单点接地是什么要求,不是就近接地比较好吗。

网友:
    其实没啥特别的东西,按照器件手册画就行,有些东西别太较真,
    我从没有包过地,也没有啥单点接地,效果一样可以做的很好。

    但是具体应用条件不同,要求自然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