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问题--急

楼主(2012-07-06):
    pads已全部连通的线,为什么检查连通性时会报错呢。如图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你要上传资料,才好帮你一起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最好把你画的板子上传上来才能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图片看不出来的。

网友:
pads2007导入文件,检查就发现板框错误,是不是你的每个焊盘加了过孔引起的问题。

勾掉板框就可以了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检查连通报错,不是间距的问题。谢谢浩同学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检查连通报错,不是间距的问题。谢谢浩同学先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ads?

网友:
看了一下是你的J15封装有问题,你可以这样做在J15封装上加上钻孔层,另外不要管连通报错,直接做PCB,不过要自己知道网络没有接错,(风险比较大)

楼主:
好,我试下。

楼主:
我的是9。3版本的,还有一块主板也出现连通报错的问题,实际上是通的。

楼主:
元件封装改成带孔的就没有连通报错了。为什么打孔会报呢?请大侠解答下,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
我检查怎么没有出错呀!

楼主:
莫非是因为盗版的原因????

网友:
将过孔设置为0以上的就可以了。
可能是9.3版本规则的问题吧,用2007就不会检查出来。

楼主:
是,设过孔就不会报错!盗版伤不起!

网友:
我的是正版的也出现报错,改下规则就好了,

网友:
跟盗不盗版没什么关系吧,只是这个版本的新的检查规则的问题。2007版本盗版的检查是没有这个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