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CUT

楼主(2012-07-06):
pads V-CUT要如何製作
將2D LINE
做在哪一層比較好 DRILL DRAWING好嗎
寬度3MM嗎
另外MARK點加在板內是沒問題
要加在工藝邊上 那是超出Board Outline
應該是沒法加了 是這樣嗎

望先進給點建議

网友A:
用AUTOCAD画拼板,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找你们结构学一下就差不多了,做拼板不用多少命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UTOCAD画拼板,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找你们结构学一下就差不多了,做拼板不用多少命令的

拼板在CAD里面好?
还是在CAM350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板在CAD里面好?
还是在CAM350好啊

如果你是连每层的gerber都要拼的,那肯定在CAM350里面好。如果只是拼外形,无所谓,看哪个软件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