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的Z-COPY命令没找到!

楼主(2012-07-06):
以前用的是cadence 16.5原始版,后来看到出了补丁024,打过补丁后,在edit下发现找不到z-copy选项!
打过024补丁的出来说声啊,你们能找到吗?

网友:
我同样是024的,在edit下有z-copy选项哟。

楼主:
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重装下?

网友:
大傻,不是招到了吗?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

楼主:
    难道是人品问题?就我的024补丁打完就没?没打和打001补丁都有的

网友:
    我是重装的024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的菜单文件的路径有可能有问题,或者是你的allegro.MEM文件有问题。

网友:
    都還沒裝024說

网友:
    165跟163有什么更强大的功能啊?目前用的是163,谢谢啦.

楼主:
    上面几位有z-copy的兄弟,你们是什么系统?XP还是WIN7?

网友:
    8楼说的正确。你可以让朋友用正常的菜单文件来代替你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兄弟把补丁发一个共享下!!
我装了16.5发现swap components 时器件会自动转90度!!
    最后删了,没敢用16.5!

网友:
    我的XP 和 WIN 7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把补丁发一个共享下!!
    我装了16.5发现swap components 时器件会自动转90度!!
    最后删了,没敢用16 ...

先装了补丁才能破解,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