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安装出问题了,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2-07-07):
昨天安装EE7.9.3,一路顺利,没有报错,但运行dxdesigner和library manager时报错,“无法定位序数3638于动态链接库libeay32.dll上”。重装几次都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郁闷。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先检查安装路径,再检查环境变量。如果装过老版本的,比较容易在这两个方面出错。

楼主:
已解决。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4-01-06):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我现在也是出现这个问题,请教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否说一下方法呢?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你安装的软件之间的冲突。在环境变量里,调换一下那些路径的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安装时选择默认路径和设置一般不太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