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2-07-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划清楚!!!!

你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种好,分4路出来,4个模块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第二种存在竞争,4个模块中有一个拉载比较厉害,其他3个的输出会有影响

网友:
关键是图看不清楚!!

网友:
从EMI角度上看,是单路DC电路干扰小,毕竟少了三路开关电路.
从隔离度和抗干扰性(EMC)上看,4in1电路抗干扰能力强,毕竟
4路电源均是独立的,模块之间的耦合可以做到很小.
从电路简介程度和实用性上看,还是单路好,毕竟元件少,出问题
几率会小,但是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是四路全罢工,风险系数大.
各有优缺,看楼主侧重点在哪儿了!

网友:
你都采用4路DC-DC的了,還用LDO做什么呢?
用DC轉DC不就OK了嗎?再說了LDO效率差。發熱量也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各种电压值,都用DCDC是不现实的。

DC-DC 也是有分固定電壓輸出與可調電壓輸出(利用分壓電阻控制)二種,如果你選到的是可調電壓輸出的DC-DC,那LDO不就可以省略了嗎?

网友:
可以直接 5V => 3.3V , 5V => 3.0V , 5V => 1.8V , 5V => 1.2V ,如果輸出電流不會太大(<0.5A),可以參考下表,芯片編號不同,封裝卻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