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里能否将Trace转换成Plane属性

楼主(2012-07-07):
请教各位,Expedition里能否将Trace转换成Plane属性

网友A:
通过smart untilities辅助工具可以实现,如何是射频pcb设计,建议使用RF模块更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mart untilities辅助工具可以实现,如何是射频pcb设计,建议使用RF模块更加

能说说在smart untilities具体怎么操作么,谢谢

楼主:
各位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