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兄师姐们 PCB布线的黑色区域范围可以扩大么?

楼主(2012-07-07):
通过什么来调整啊?

网友:
试试分别按下快捷键D、S、R,然后点选你想要的方框的四个角,鼠标右键退出编辑。当然也可以设定更复杂的形状。慢慢摸索下吧。

网友(2012-08-20):
你可以照下面点后,方框的四个角你想要的扩大的范围,就行了

网友:
重新定义板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