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如何设置static solid 铜参数

楼主(2012-07-07):
cadence 16.5 中的静态铺铜是半透明的,我想把它变成不是透明的,是实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设置,不知有人知道不。

静态铜

静态铜

动态铜

动态铜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ces
2. 选项中的display中的opengl 内的选项disable_opengl 勾选上
3.保存关掉pcb,重新打开pcb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ces
2. 选项中的display中的opengl 内的选项disable_opengl 勾选上
3.保存关掉pc ...

     正解喔

网友(2012-08-29):
    半透明也挺好的,容易辨认

网友:
    学习了 ,那我问一下,移动鼠标的时候高亮也随
    鼠标高亮,这个能不能把它关闭?不要让它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