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没有连接DRC却不报错

楼主(2012-07-07):
我用的版本是orcad16.3,如图片所示LED5的地2脚和Q6的第3脚都没有连接到,DRC的选项设置都是默认的, 用DRC校验不报错(如附件所示),不知道问什么,请高手指点

原件未连接

原件未连接

DRC报告

网友:
没有添加网络名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在PCB里面跑出来,原理图软件我不太了解,tools---Quick Report---Unconnect Pins Report,,可以报出来!!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网络名,如果两个引脚都连有导线,但是不互相连接,会报warning:网络只连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在PCB里面跑出来,原理图软件我不太了解,tools---Quick Report---Unconnect Pins Report,,可以 ...

兄台,你这个用的时什么版本啊,我的里面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啊。但是如果有错误肯定是要在原理图里面就要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网络名,如果两个引脚都连有导线,但是不互相连接,会报warning:网络只连一个引脚

两个引脚都没有画导线,就只是元件脚,我试了画导线而不连接,是会有“warning”出来,我想肯定会有很多时候添加了元件而没有连接导线,这样的情况怎样才能再DRC里反映出来呢,而不是等到后来连PCB的时候才能发现。

网友A:
找到一台可要试验的电脑了!!我试了一下!
找开功能:tools--design Rulse Check---Electrical Rules中,只勾选Check unconnected pins,,就可以直接查到结果。

报告提示

报告提示

功能选择

功能选择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台可要试验的电脑了!!我试了一下!
找开功能:tools--design Rulse Check---Electrical Rules中, ...

这个选项本来默认的都有勾选,我又试了只勾选这个,但还是没有报错提示。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ORCAD,是不是我安装时出了bug,还是破解出的bug呢?

网友:
...warning,需要自己去看的!!不会报错

网友:
有一个ERC矩阵,里面有对应的设置。比如说你的输出连输出了,电源连输出了就会报错。我这边默认的设置里passive port和unconnnected对应是不报错的。连warning也没有。你可以自己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