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画的原理图 导出的网络表用allegro画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2-07-07):
RT, 要怎么分配封装呢?还有ECO更改的时候怎么办额?

网友:
封装可能需要重新更新,焊盘可能会出现90度转角,DIP孔在内层可能会没有负片层,这些需要自己手动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呵呵

我的意思是我用99画的原理图转的网络表,用allegro画好了要更新线路原理图《网络表》和封装,要怎么改呢,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