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解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同一个网络,我要交差走,但不能断线,怎么设置

网友A:
最好画个示意图,要不然别人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画个示意图,要不然别人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GND我要设置成网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GND我要设置成网状的

你需要的是重複走線的功能
好像重複走線右鍵有個Route loop
有點忘記了 不要見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重複走線的功能
好像重複走線右鍵有個Route loop
有點忘記了 不要見怪

没事,,谢谢了

网友C:
可以铺个网格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铺个网格铜。

o ,走线不能走网格吗?

网友C:
我这样理解,你图上是用横线和过孔搭成的网状。而你实际是想不用过孔,完全用走线走成网状。如果是这样的话,layout中恐怕不好操作。layout中默认一个网络中走线数量不能超过节点数量。比如网络net1中只有R1_1和R2_2这两个引脚,那么在他们之间只能走一根线,再想多走线要用ctrl+j来重复走线。重复走出的线感觉很不稳定,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样理解,你图上是用横线和过孔搭成的网状。而你实际是想不用过孔,完全用走线走成网状。如果是这样的话 ...

o ,理解,,,谢谢哈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