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充电电路,给指点一下,本人新手

楼主(2012-07-08):
VCC5V供电,R6电阻起什么作用,两个LED灯是如何亮的。谢谢你们了

楼主:
没有人么?快来看看啊,指点这些新手啊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

网友:
EDA365的标志把图都挡花了,看图不方便,应当将log放到图的空白处。

网友:
标志把图都挡花了

网友:
标志把图都挡花了...... 哎!都是藉口。

"两个LED灯是如何亮的。"
使用 U1 LM358 的 PIN5,6 電壓做比較,當 PIN5 電壓 > PIN6 電壓的時候, PIN7 輸出高電壓,LED2 亮 ,LED1 熄滅。
當 PIN5 電壓 < PIN6 電壓的時候, PIN6 輸出低電壓,LED1 亮 ,LED2 熄滅。

"R6电阻起什么作用?"
限流作用。充電電流 ==>>   VB(Q3) = VBE(Q3) + I*R6 +VBAT ,所以  I = ( 2.95V - VBE (Q3) - VBAT) / R6 。

网友:
R6,应该是个充电限流电阻。当电池电压低于2.84V时,LED1亮。当电池电压高于2.84时,LED2亮

网友:
6楼分析的很好。上传一张和这个电路有关的PCB.

网友:
建议网站的logo以后放到图纸右上角。。这样更好。

网友(2012-08-09):
这LOGO放的真不是位置。

网友(2014-03-19):
8050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2015-03-20):
建议LOGO透明化处理。比放在任何位置都好。

网友(2015-04-20):
看这个电路 串10K 应该不需要大电流 那为什么要8050?

网友:
看漏了 原来是充电电路 那为什么充电不做成横流?

网友:
Q1作用是一个2.84V的电压输出通过R11电阻到LM358运放的PIN6,即PIN6脚的电压是2.84V。

网友:
Q1作用是一个2.84V的电压输出通过R11电阻到LM358运放的PIN6,即PIN6脚的电压是2.84V。LM358 PIN5脚检测的是电池BT的电压。LM358原理:电池BT的电压大于2.84V,7脚输出电压是5V此时绿灯LED2亮。电池BT的电压小于2.84V,7脚输出电压是0V此时绿灯LED1亮。

1.2欧的串联电阻起到显示充电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