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給板廠製作的問題

楼主(2012-07-08):
拼板交給CAM350處理還是比較專業
但是小弟目前還學不會CAM拼板 研究中
但最近有兩個四層板都要拿去SMT廠打件
通常拼板 小弟都會交給板廠處理
那麼如果這兩個版子的GERBER 交給板廠
他們會幫我們這兩個版子都做上獨立的工藝邊 並且拼板一起嗎
這樣的效果能達到嗎?

對拼板不是很了解
望先進們給點建議

网友A:
在CAM350里面import 两个PCB的gerber文件,注意不要重合了。
然后再把其中一块PCB的gerber文件一层一层的移到另外一个gerber的相应层(Edit-->Move-->W)
框选要移动的层,再点CAM 350上方的Move to layer。剩下的事你懂的....
最后再重新导出gerber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注意层与层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M350里面import 两个PCB的gerber文件,注意不要重合了。
然后再把其中一块PCB的gerber文件一层一层的移 ...

兩個板子要能拼板一起
並且兩個板子拆開 都有兩邊的工藝邊 這樣能做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板子要能拼板一起
並且兩個板子拆開 都有兩邊的工藝邊 這樣能做到嗎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你两块板中间有点距离,与供应商说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工艺边就OK了

网友B:
    拼板还CAD最专业。。做那么多无用工干嘛。。??要是在我们公司 老大肯定骂死你的。。。用CAM350搞老半天的。。CAD几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板还CAD最专业。。做那么多无用工干嘛。。??要是在我们公司 老大肯定骂死你的。。。用CAM350搞老半天的 ...

如果使用AutoCAD 那麼只需要製作工藝邊的外框
    哪麼零件應該不需要複製吧
是這樣嗎

真的沒做過 所以請問這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AutoCAD 那麼只需要製作工藝邊的外框
    哪麼零件應該不需要複製吧
    是這樣嗎

    专业的大厂PCB设计都是用CAD,拼板上加上你要光学点,工具孔。阻抗条等,然后就是你做的拼板,PCB 厂和SMT都能作业。就行了。。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拼好以后,原来的两个钻孔表,怎么合并?自己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拼好以后,原来的两个钻孔表,怎么合并?自己编辑?

    我也不會 同求

网友:
    如果能学会用CAM350自己拼版,将几个板子拼在一起,能起到节约制板成本的作用,特别是样板.
    而采用CAD画拼版图最终需交给板厂帮你拼版,不能起到节约制板成本的作用。

网友:
    我用99se做好拼板再输出cam文件给厂家做出来没有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