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2-07-08):
copper是不是把铜皮露出来的意思

网友A:
copper就是舖銅
只是在pads中 鋪銅有兩種 一個是copper 一個是copper pour
後者須執行灌銅命令 前者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per就是舖銅
只是在pads中 鋪銅有兩種 一個是copper 一個是copper pour
後者須執行灌銅命令 前者不需要 ...

怎么能把铜皮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把铜皮露出来。。

在工具箱選Couper
右鍵選rectangle矩形
在工作區畫矩形
右鍵指定此couper的網絡
即為該網絡的銅皮

不過我比較喜歡用couper pour 因為不會蓋住工作區
需要灌銅 再灌上

我說的可能不詳細
你可以先看看比思電子視頻 裡面的操作蠻詳細 對入門很有用
希望有幫上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能把铜皮露出来。。

要把铜皮露出来,就在相应的层的solder mask层画一个铜皮就OK了。solder mask层出gerber是负片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铜皮露出来,就在相应的层的solder mask层画一个铜皮就OK了。solder mask层出gerber是负片输出的

嗯,,这个我知道了,但它的网络怎么选择呢?比如GND,,,,就选择GND 吗?我选择了好像会报错?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画cooper是不会报错的
也不用选任何网络的
solder mask层好像就是覆绿油的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画cooper是不会报错的
也不用选任何网络的
solder mask层好像就是覆绿油的那一层

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