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TOP层建立二个多边形铜皮

楼主(2012-07-09):
我想在TOP建立二个多边形覆铜,里面有个小的的芯片电源,平面层可以分割,但是TOP层有没有办法,要如何进行

网友:
top层不是有手动覆铜的命令呀!

网友:
小铜皮直接用COPPER画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采用覆铜优先权搞定的,铜皮只能加宽,如果中间有其它网络的过孔,就不能用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