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导网表提示无效指针导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2-07-09):
求助:orcad 导网表提示无效指针导不了,怎么办。

网友:
什麼是 "orcad 导网表提示无效指针导不了" ,有沒有圖片可以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连个图都没有,我们怎么猜啊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附上出错时产生的图片信息及我电脑的环境变量:

楼主(2012-09-07):
    我的出错形式就是四楼这样的,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附上出错时产生的图片信息及我电脑的环境变量:

试试看将,用户变量里面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   贴一分到环境变量的最前头。

    看起来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 ALL USER,所以只有在某一个用户下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出错形式就是四楼这样的,郁闷中...

试试看参考6楼的作法

网友C: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把上面的代码复制到环境变量path的最前面就行了

网友(2013-01-03):
引用 网友C: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 ...

    我也遇到 这样的问题,明天试试楼上的办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 ...

    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参考6楼的作法

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行啊

你那兒不行了?  沒有圖片,沒有敘述,任誰也無法判斷以及給你正確對策。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重新安装软件。先安装SPB,不要选择ORCAD,完成破解后,如果PCB EDITOR能正常使用,再安装ORCAD.应该不会提示指针无效。具体原因不太清楚,猜想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兒不行了?  沒有圖片,沒有敘述,任誰也無法判斷以及給你正確對策。

只是在WIN7才不行,现在发现只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看起来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 ALL USER,所以只有在某一个用户下有效,所以需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