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的CES设置的规则可以导入PADS LAYOUT吗?

楼主(2012-07-09):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在Dxdesigner中的CES设置规则,然后通过ASC网表将规则导入pads LAYOUT,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的通?
1 r  ~1 g" O2 ^  w* x因为之前没用过EE所以也就没用过CES,不知道这种做法可行吗?

网友:
DX的CES规则,PADS不支持

楼主:
PADS LAYOUT肯定不支持CES,但是从DX里生成ASC网表时能否带入CES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