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焊盘显示

楼主(2012-07-09):
为什么我的candece16.5 pcb editor 中导入的贴片焊盘封装有的是显示线框啊

网友A:
Setup/Display options/Filled pads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isplay options/Filled pads勾上就可以了

终于弄好了,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弄好了,谢谢啊

    setup里有display opinion么?我怎么没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里有display opinion么?我怎么没见着

    setup里面的design parameters下的disp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里面的design parameters下的display

嗯 找到 谢谢 新手~

楼主:
    我也是新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