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识别不了Verdana字体

楼主(2012-07-09):
打开SCH文件,出现如图1的提示。点击OK后,出现图2的提示,确定后就一片空白了。没法显示内容。请问怎样解决?
另外,我查看过系统的字体,有Verdana字体存在的了。

楼主:
第一次接触PADS。这里人气旺,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PADS。这里人气旺,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这个只是更换字体的

你应该是ORCAD导进来的原理图吧,你可以试一下  sh1  命令,可以快捷换页,或者把sch保存一下再打开。

都不行就上传文件吧。

楼主:
以上试过都不行。要不我换个AUTOCAD软件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