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的值VALUE 怎样和ALLEGRO里面的VALUE对应?

楼主(2012-07-09):
concept HDL 的值VALUE 怎样和allegro里面的VALUE对应?
CONCEPT HDL 里的属性VALUE和位号都调好了,导过去ALLEGRO那边却只有位号,没有值?
怎么办,我搞了好久都没明白,有哪位懂这个的,提示一下。

网友A:
你的封装首先要在component value子集的silk screen或者是assmbly层添加属性才行

楼主:
你是说的在PCB这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首先要在component value子集的silk screen或者是assmbly层添加属性才行

是PCB这边的封装吗,我一直都在原理图那边做。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的在PCB这边吗?

是啊,如果没过去,那可能是你的属性没传递过去

网友A:
在export physical中,点击adcanced然后看看component的属性里面有没有value,如果没有再手工添加上去,如果你的pcb封装没有value属性,而你又画了板子,在updat symbol的时候记住勾选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 and size,不然新的属性是带不进去的,不过,后果是丝印会乱套(allegro这点做的很白痴的)

楼主:
我的PCB用ORCAD导过来是没有问题的,PCB封装那边的COMPONET VALUE早就加好的,但就是用HDL导过来不能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rx_78gp02a,
就差这一步了。让我找资料,看HELP看得我头晕了都没有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rx_78gp02a,
就差这一步了。让我找资料,看HELP看得我头晕了都没有找出来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12-12-20):
引用 网友A:
    在export physical中,点击adcanced然后看看component的属性里面有没有value,如果没有再手工添加上去,如果 ...

    请问版主,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使用别人的封装,封装中没做value值,现在将封装的value值添加进去,更新的时候,value还是显示不出来。想到的办法太麻烦,第一个方法是将此元件删除,再导入进去,value出现了,这样修改回很麻烦,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add,这样的话会出错,请问版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告诉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使用别人的封装,封装中没做value值,现在将封装的value值添加进去, ...

如果你的封装里面没有做value属性,但是现在又要将属性带进去,可以使用update symbol功能,但是要注意,要勾选reset symbol location and size选项,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封装的新属性带入板子;这样做有个缺点,原先调整好的丝印会全部乱掉,你需要借助skill将丝印保存一份,然后更新了symbol后再手工的将备份的丝印倒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封装里面没有做value属性,但是现在又要将属性带进去,可以使用update symbol功能,但是要注意, ...

    谢谢版主,我的软件上面没有这项,刚才去我同事的电脑上面看到了,可以更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