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两层半灌铜问题 急!!

楼主(2012-07-09):
一个很简单的双层板,本人对两面都进行了灌铜处理,灌铜后检查 发现有连接错误,很是疑惑,删掉死铜也没用,求教! FP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如何处理啊,本人菜鸟

网友:
再Flood一次,再检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没有错误啊,你在检查DRC的时候先clear一下嘛,

楼主:
Verify  Design 中检查connectivity  还是报错啊

网友:
没有错误,是软件问题

网友:
    你用的HATCH来罐铜,确实有很多链接错误报告,这个问题不要紧,可以忽视它,你主要看看GERBER文件OK,就没有问题了。